楼主(2015-08-19):
现场的压力传感器是0-60MPa,输出是4-20ma,而英威腾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的定义是0-20ma,如果用内置PID控制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对变频器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吗?哪位老师给分析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场的压力变送器显示37.3%,而变频器上PID反馈量却显示的是39.9%呢?谢谢,麻烦指教。

网友A:
变频器有一个偏置的参数可以设定

网友B:
是呀,转换一下就行了,用变频器的模拟量偏置功能也行,外部加偏置也行。这个问题不难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就是有影响了,那麻烦您具体说说怎么设置好吗?初学的不太懂。

网友C:
说明书中有调整偏置等参数的详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英威腾的变频器手册,你如果有,可以把他的相关信息贴上来看看。在西门子的变频器里,这个参数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