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我们单位有一台安川H1000变频器已使用三年,变频器运行参数通过通讯线由PLC设定,最近突然出现设定频率(10HZ)与实际输出频率(0.67HZ)不同的故障,上网查阅相关资料,说是E1-O4最高输出频率、E1-06基准频率参数设定有问题,已经对变频器参数进行检查,上述参数没有问题,更换相同型号变频器后还是会出现相同问题。
   按照说明书在操作面板设定10HZ频率由操作面板进行控制,启动后也出现相同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大师!!!求解!!!

网友A:
实际频率怎样得出的,感觉变频器频率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B:
更换变频后出现相同问题说明是你上位机控制有问题,建议查看plc程序和plc的上位机。

网友C:
以前正常吗?有的变频器好像有偏差设定参数。

网友D:
我认为是设定值没有给到变频器,可以换或者外接一根通讯线试试看。

网友E:
是否是启动电流大,失速防止了,所以频率上不去,可观察下输出电流。

网友F:
运行模式如果设定为矢量控制算正常,V/F控制就不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操作面板可以显示各种参数,设定频率和实际频率都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程序中已经对设定频率做了修改,变频器显示的设定频率也改变了,说明程序和通讯没有问题,这个故障时突然出现的,该变频器已经使用了3年多了

网友G:
只知道设定转速与实际转速有差的,没听说过设定频率与实际频率有差的。如果是这样,就是变频器的参数规格化问题了。安川的变频器没用过,只能是看手册找一找设定值规格化相关的参数试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失速防止如何判断,如果输出频率过低启动电流过大就可以判定是失速防止吗?还是有其他的判断依据?如果是失速防止的话应该如何处理?求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设定频率对应的就是设定转速啊,实际频率对应的就是实际转速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F:
矢量控制和V/F控制两者有什么关联吗?不是很了解,已经上网查找资料,也请您赐教。不过运行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两种控制模式应该刚刚开始就已经设置好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

网友E:
输出频率很低,那输出电流有多少?机器使用久了,有可能出现输出缺相,电流检测不准,一般输出电流达到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70%左右,输出频率不再上升。还有若带编码器的话,编码器坏也有可能导致输出频率上不去

网友F:
重看了下楼主提出的疑问,感觉还是变频器设置问题。你可以将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用面板操作看看。
变频器在矢量控制状态下它的输出频率会随负载的变化自动调整,但也不至于离给定值相差太大。所以楼主的问题不像是操作模式引起的。你在面板操作时先把485通讯断开。再检查一下负载是否有机械故障。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还不完全一样,特别是交流异步电机,输出轴转速有滑差存在,所以,频率达到了设定值,但实际转速根据负载的不同,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的。

网友H:
会不会是通讯电路有问题呢,毕竟已经使用了三年,通讯线或者电阻匹配存在误差了。。。。。再或者在附近增加了什么设施干扰导致??????、

网友I:
安川变频器设定频率有个百份比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