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问题

楼主(2015-08-19):
FX1S怎么实现多段速定位控制,先快速然后慢速,中间不停顿,在快速或慢速的时候只要接收到信号,就走指定脉冲数停止,中间不停顿!!!

网友A:
实现不了吧。

网友B:
难就难在中间不能停顿,

网友C:
三菱PLC不可以吗?没用过。欧姆龙PLC倒是可以

网友D:
FX1S实现不了的;

网友E:
多段速的控制,要用模块实现了,FX主机实现不了。

网友F:
FX1S属于最简易的,很多功能没有

网友D:
需要加定位模块,而FX1S又不能扩展,所以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