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厂里的一台加热设备温度传感器坏了,是热电偶,分度号E,由于没有备件电工过来问我用K型的可以吗,考虑到温控仪是万能输入的就告诉他可以,把输入类型参数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换好后一直不正常,实际温度和显示温度不一致,甚至是实际温度越高显示温度反而降低。搞了两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车间领导怕耽误生产让我过去看看。
到现场看温控仪参数正确,再看热电偶接线发现问题了,由于引线不够长,电工直接用1.5平两芯电缆加长后接到了温控仪输入端子上,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有什么问题,把信号引过去就行了呗。
问题来了,热电偶测温原理是根据温差发电测量温度的,两种不同材质的的导体端部焊接在一起,温度变化会产生微弱的电流,温控仪根据这个电流变化计算出实际温度,他把延长线用的普通铜电缆,和热电偶本身引出线接头部分随着温度升高也会产生电流,对原信号起到了加强或是抵消作用引起了温度显示混乱。
我让他把加长的电缆换成K型热电偶专用补偿线后温度显示正常了。

网友A:
呵呵,理论指导实践。干活得有理论支持。

网友B:
记得用过普通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用过普通绞线。
Pt100热电阻还能凑合用,热电偶不行的。

网友C:
必须的啊,知识都要跟上的。

网友D: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没问题啊,热电偶线不够长就用普通0.5线接延长线,没有出过问题。k和e是有区别的。

网友E:
经常延长接线,不过接头部分实在环境温度内的,不再高温部件内部,没出国问题。

网友F:
经验只谈,好。

网友G:
理论上没错,可现实中都是直接用电缆接的也没有事,估计你的接头靠近炉温度高才会这样吧

网友H:
太深奥的理论

网友I:
有的故障处理,需进行电工原理分析。

网友J:
普通导线虽然显示温度,但温度曲线并不准确,同一只热电偶换过不同厂家的补偿导线显示都不一样,用厂家的话说就是:我们这是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没错,可现实中都是直接用电缆接的也没有事,估计你的接头靠近炉温度高才会这样吧
是啊,接头在发热元件附近温度很高,后来做实验把这两种线接一起,加温到100度左右竟然能产生一毫安多的电流。

网友K:
热 偶都是用补偿导线的,不同的热偶补偿导线选用也不一样

网友L:
没有理论是不行的,想当个好电工就得时不时的学习

网友M:
理论知识必须强。

网友N:
这个理论没有接触过

网友O:
我们也用普通线,,没见问题啊,,,温度低一点没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