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算算需要多少电流?

楼主(2015-08-20):
如图所示,我需要一个变压器,为功放提供电源,我使用的功放是175傻瓜块,为使其在直流正负24V供电下达到50W的输出功率,请问变压器次级18V绕组需多少A的电流,小弟不会计算,麻烦各位兄弟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次级电流2A以上,建议变压器容量在60-100VA。

网友B:
次级电流应在5A以上。

网友C:
次级3A就够了,为了余量选5A的

网友D:
还在学习绕制老古董级的硅钢片式的线圈变压器吗?
建议楼主与时俱进,购买目前最流行的电子式变压器,即开关电源,需要多少V输出,需要多少W~KW的容量的均有提供。

网友E:
市面上有这种音响用的环型变压器买,自己绕制处理不好就可能有很大交流声,选购100W的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音响功放最好还是用变压器好些,开关电源当然知道,但它不适合为功放供电。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回复,其实我已经给出余量了,实际输出功率设定在25W即可。因此我选择将18V的供电电流控制在3A,一半的余量应该够用了。

网友F:
对于单相电路,交流测电流和直流侧电流是一样的。所以有了直流侧的功率和电压,推算直流电流,就得到交流侧的电流了。说的不错,音响一定是模拟电路才好。

网友G:
功率你已知,电压已知,计算值*1.5即可!然后选市购标准品

网友H:
功放傻瓜175随便配个变压器功率够就行了。要玩发烧级别的首选R型变压器,C型次之,环型再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