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最近碰上了一个比较费解的问题,一个高炉TRT调节顶压的程序:用了两个FB41做的嵌套,第一个FB41根据顶压设定和顶压反馈算出风机静叶给定值,第二个FB41根据静叶给定值和静叶反馈值算出最终的静叶给定输出。。。程序挺简单,原来用的414-4H没什么问题,可是更换了414-5H之后,静叶总是波动,改变PID参数后情况略有好转。那么问题来了,5h比4h应该更好那为什么再4上运行挺好的程序用了5反而会波动呢????!!!网上能查到的5H的资料比较少,希望有热心高手能帮我释疑解惑!!

网友A:
5h没有用过,不过我觉得应该和计算速度太快或者循环太快造成的吧,因为硬件速度加快了吧~自己猜的啊!不知道实情如何;另外原因就是扰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