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ABB PM581-ETH型 PLC断电后再上电PLC不运行,请教是什么原因,PLC电池有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B PM581-ETH型 PLC断电后再上电PLC不运行,请教是什么原因,PLC电池有电。

ABB的PLC如果不创建引导程序的话,那么断电后用户程序丢失。

你的程序还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这种故障的PLC,之前是运行5、6年了,机器用时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