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在经历拨打台达技术支持等待N小时无法接入后,只能这里发帖求助了。
在用ISPSOFT建立的功能块里面,发现定时器无法工作,怀疑是程序转化存在问题,于是重新做了一个测试例子,结果发现定时器还是一样无法工作,如下:

?

恳请知道原因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注意一下定时器的变量类型(比如修改为一般类型看看)等,现在不方便,未试(也只看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注意一下定时器的变量类型(比如修改为一般类型看看)等,现在不方便,未试(也只看过资料)。

谢谢回复!我用的是DVP系列,FB定义时,定时器只有TIMER类型,并没有其它属性。而且生成的实例也会占用到其它的定时器。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台达技术电话也是一直占线状态,现在我是改用 特殊时钟M+D存储 这样去完成。不过还是希望知道原因。

最后,中华工控网热度比中国广告网高。不错!

网友A:
   是说,将定时器的变量类型“VAR_INPUT”,改为一般类型“VAR”;或者说,“TIMER”数据类型,不适合于“VAR_INPUT”变量类型(未查原文)。
   以下是仿真通过了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将定时器的变量类型“VAR_INPUT”,改为一般类型“VAR”;或者说,“TIMER”数据类型,不适合于“VAR_INPUT”变量类型(未查原文)。
   以下是仿真通过了的程序:

正解!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16-01-18):
功能块里的初始值用过吗?为什么不能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