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不用PLC,只用机器人编程,能否实现多个机构联动;例如:1、设备A一直运行(3个气缸间歇动作),2、机器人搬运工件;1和2两个动作互不关联,并行运行,单独用机器人不用PLC能否实现

网友A:
机器人程序也是扫描的,3个气缸间歇动作没有问题。

网友B:
只要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可以实现。

网友C:
带软P了你可以这样干,不带软P还是老老实实的用PLC吧

网友D:
机器人可以单独使用,而且机器人本身也可以控制开关量的。

网友E:
机器人不是有内部PLC程序吗?
当然,完全用机器人指令也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机器人可以单独使用,而且机器人本身也可以控制开关量的。

机器人不是只可以控制开关量哦,模拟量也可以的,就是精度低点。有模拟量板的,电焊机的电流和送丝速度等都可以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