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功率因数不稳定,柜子厂家说是假无功?(20150821)

楼主(2015-08-20):
我厂是主要设备是注塑机,大概开4台注塑机,100多KW左右加上几十KW的加热圈,加热圈是三相平衡分配的,温度到达设定后会自动断开低了又投入,变压器是500KVA的。
现在问题是这样,机器是一直开着的,功率因数在电容柜没有投入的情况下竟然超前0.几,主要还是波动大,一下子超前0.2 0.3然后又0.0,这是昨天看到的,而上次是看到的是一下子超前0.几,一下子又没有超前0.3 0.4左右,厂家过来测了电流三相分别是115A 100A 75A,三相有点不平衡这个可能主要是加热圈的投入与断开造成的,变压器是500KVA的功率还达不到5分之一,是假的无功,这个厂家说没办法解决,以前都没遇到过这么不稳定的情况,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因为功率因数不达标,供电局要扣钱了

网友A:
是不是仪表有问题。

网友B:
发热圈本身就是纯电阻,又不是感应设备,电容补偿好像不太管用吧。

网友C:
与加热圈没关系,与电机有关,现在的电机功率因数都是很高的,换个无功补偿表试试或是补偿反应时间调整 一下

网友D:
跟加热圈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补偿柜的问题。厂家解决不了,是技术不到位。加热圈是纯阻性负载。楼主在计量表上抄下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自己算一下功率因数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相位有三种情况:
1、当负载是纯电阻性质时,电压和电流相位相同。
2、当负载是(或含有)电感性质时,电压相位超前电流。
3、当负载是(或含有)容性负载时,电压相位滞后电流。

第二种情况需要电容器进行补偿,第三种情况需要电抗器进行补偿,楼主请再次确认自己的功率因数表是否正确,是超前了还是滞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都是10几年前的了,之前也没试过扣钱的,不投电容竟然超前,有时候全部投了也补不够。。。

网友F:
之前未听到过假无功的说法;会不会有可能,显示所反映的不准。

楼主:
功率因数跟变压器达不到额定功率运行关系不大吧?以前在另一家厂里上班的时候,变压器达到额定功率运行也可以补到0.9几,在转班休息的时候一般都不怎么投入电容能达到1

网友E:
那就是电容补偿柜的控制有故障了,请检查更换崭新的控制器,那玩意不是一辈子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