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手头没有专门测漏电电流的工具,也不知用什么来测。只有电子式的兆欧表,例如选择在500V档位时,测的绝缘阻值是500M欧,能不能认为它的漏电电流是0.001mA?

网友A:
不是这样算的吧?用电流表测吧

网友B:
粗略可以这样认为,但是直流回路与交流回路不一致呢

网友C:
兆歐表數值不穩定。另外,這個數值重要嗎?

网友D:
感觉楼主说的也有道理,准确性值得考量。

网友E:
想测漏电流要测什么设备上的呀。

网友F:
见过关于常见用电器漏电电流的估算,但不记得具体的了,也记不清是哪里看的;
绝缘电阻是否可换算成漏电电流,或者可看看绝缘电阻的测量原理(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G:
你摇表是500V,指的是最高电压是500V,而你设备的额定电压是0.38KV(0.4KV),你这样算漏电电流只能是初步估算而已。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H:
这样算和实际的出入很大!

网友I:
这样不太靠谱吧。

网友J:
为什么不靠谱?如果说他不靠谱,那绝缘电阻的测试不就被否定了吗?!那我们还用摇表干什么呢?所以这么测试绝缘电阻,就是要知道或者控制他的对地漏电流,或者叫绝缘击穿电流。

用摇表测绝缘电阻,一方面是看他的耐压绝缘,另一方面是测试它的对地电阻。所以,我认为楼主的想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