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比如vd0等于8,18,28,38,48,58,68等等,都输出同一个m0.0.
谢谢了

网友A:
有多少个数值,就得编制多少行比较指令。
比如以上,编制7行比较指令,逐一检查核对。

网友B:
比较指令 输出

楼主:
看来没有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C:
用除10取余数等于8时输出。
楼上看掉了“等等”,我刚才也没看到。

网友D:
感觉楼主没说清楚啊,如果尾数都是8两位数,4楼的方法不错。那如果还有其他的那就要在做深的考虑了

网友E:
是不是只要是10进制的个位是8的话都输出M0.0?
那么可以不可以VD0和16#0008进行与运算后,再判断VD0是否等于8

楼主:
嗯,用余数的方法实现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比较,然后并起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