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数字方式控制

楼主(2015-08-20):
一台设备整改,想把速度升降改为数字方式控制,要用那两个数字输入点好一些,上升/下降块的输出目的到那个地址,正反转用那两个点

网友A:
590不是西门子的,是欧陆的。要找欧陆的手册才行呢。用到的是电动电位计的功能。

网友B:
在网上找一下吧,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C:
模拟量模块更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