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爱上了eplan!

楼主(2015-08-20):
各位大神好!小弟在画图时遇到些没见过的图形,请问这些图形怎么画出来的?就是PE地线怎么设计成中心线? 还有连接电机那三条曲线(交流)怎么画出来的?还有接触器旁边有个线圈的标志,都是怎么弄出来的?这图是参考公司购买外国设备附带的电路图,我想以它为学习设计的标准。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CAD也能画,还有专业的制图软件也行

网友B:
1,PE设置为点划线:插入电位连接点,设置电位连接点的图形线型为点划线,刷新连接即可;
2,连接电机的那段曲线,有可能是自制的特殊符号;
3,接触器旁边的线圈,是使用触点映像自动关联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也能画,还有专业的制图软件也行
CAD如果画到这程序,花费的时间将是使用EP的几倍以上,就算是ACE,有的功能也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也能画,还有专业的制图软件也行
CAD如果画到这程序,花费的时间将是使用EP的几倍以上,就算是ACE,有的功能也达不到
好久沒用CAD了,今天裝了個2010,基本上都找不到r14的感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也能画,还有专业的制图软件也行
CAD如果画到这程序,花费的时间将是使用EP的几倍以上,就算是ACE,有的功能也达不到
如果是模块或者库都建好的情况下,速度应该差不多,但是功能上也许cad不如eplan,毕竟是专门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也能画,还有专业的制图软件也行
CAD如果画到这程序,花费的时间将是使用EP的几倍以上,就算是ACE,有的功能也达不到
如果是模块或者库都建好的情况下,速度应该差不多,但是功能上也许cad不如eplan,毕竟是专门的软件。
还是有差距的,比如线圈和触点的交互参考你没办法自动生成,类似BOM,电缆图表,端子图表CAD都没办法自动生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也能画,还有专业的制图软件也行
CAD如果画到这程序,花费的时间将是使用EP的几倍以上,就算是ACE,有的功能也达不到
如果是模块或者库都建好的情况下,速度应该差不多,但是功能上也许cad不如eplan,毕竟是专门的软件。
还是有差距的,比如线圈和触点的交互参考你没办法自动生成,类似BOM,电缆图表,端子图表CAD都没办法自动生成
嗯,这个我cad也不太会,但是以上功能听别人说用lisp可以实现。

网友E:
CAD早就扔了,一点都不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也能画,还有专业的制图软件也行
CAD如果画到这程序,花费的时间将是使用EP的几倍以上,就算是ACE,有的功能也达不到
如果是模块或者库都建好的情况下,速度应该差不多,但是功能上也许cad不如eplan,毕竟是专门的软件。
还是有差距的,比如线圈和触点的交互参考你没办法自动生成,类似BOM,电缆图表,端子图表CAD都没办法自动生成
eplan 这方面很便利,不是CAD能比的

网友G:
看来你都还没有入门,EPLAN要深入才好用,否则你会用的比什么都累的

网友H:
EPLAN,找点资料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CAD EPLAN都用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在看你以前发的帖子教程  我希望跟上你那时的节奏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的解答,小弟会多找教程看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同事全用CAD画的,只有我一个人用EPLAN。 觉得进步有点慢,所以我找上论坛学习了

网友I:
不错,有空我也用这个来画下图。不过,肯定是要先花精力去学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