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让伺服电机先从原点出发,以一定的速度(例如3000HZ的频率)运转,当有外部输入信号X001输入时,伺服电机马上暂停,然后0.5s后回到原点。请问大侠们这个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A:
这个不简单吗:直接速度模式运行,检测到X001立即置位一个信号且把运行信号复位,,延时0.5S后启动反向运行,到达原点停止......
还有一种是在原点把PLC定位数据D8340置零,然后启动定位指令(速度设定3KHz,脉冲数目设定到最大数据),检测到X001立即置位一个信号且把运行信号复位,延时0.5S后启动反向定位运行(相对定位指令的话可以把停止时D8340数据作为反向定位脉冲数即可回原点,如果是绝对定位指令直接把反向位置写零即可),到达原点停止......

网友B:
3000HZ都出来了,3000r/min已经够快了,别太贪了;

网友C:
0.5s回原点,要求不低呀,即便用ZRN指令也远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000HZ都出来了,3000r/min已经够快了,别太贪了;
版主:3000r/min可不可转换成频率500HZ,最近在学伺服,有些概念还没搞清楚

网友E:
速度另说,使用定位中断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模式?这个指令能不能写一条参考下,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有些慢懂,望指教。谢谢

网友F:
现场多试验一下 啊!

网友G:
还没有玩过伺服,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5s回原点,要求不低呀,即便用ZRN指令也远达不到要求的。
大师:人家是延时0.5S然后执行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