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64RD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看手册要给Q64RD模块分配I/O地址.请教地址怎么分配.打问号的地方.

网友A:
50开始,60,70..............随便写。

网友B:
你第三个模块是30开始,32位的模块,那占用的地址是30到4F,那后面的模块地址只要不和这个重复就可以,50以后的都可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以后的物理地址都是在外部找不到的对么?但是在程序里面可以用,对么?

网友B:
如果是设置成50,那它占用的地址就是50到5F,这个50到5F是没有实际接线的,是模块和CPU之间交换信息的,编程时要用到这些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网友C:
高兴了你来一个1FF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高兴了你来一个1FF都行
1FF指的模块通道号码,起始地址是1F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