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我朋友开了一个小纺纱厂,为了省电,他把电机皮带轮统一换大了,告诉我说,这样到同一设备需要转速就不需要调到原来那么大频率了。我真是感到郁闷死了,这还是一个老师傅告诉他的。本人拙见,省不省电直接看电流。电机皮带轮换大后,频率是可以降了,输入电流必定会增大。并不会省电。谈谈大家的意见

网友A:
原来是大马拉小车,这样频率降低了确实省电。

网友B:
问下你那朋友汽车换高速档省油不。

网友C:
不会省电的,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D:
汽车跑高速的确能够省油,这是相对于跑市区而言的。
在负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机械调整并增大传动比,只要马达没有超负荷,生产效率更高,马达的利用率就更高。

网友E:
不省电,花银子来个心里安慰也不错。

网友F:
频率是降下来了,电流加大了,应该省不了。

网友G:
从能量守恒看不省电,搞不好皮带轮加大了还耗电

网友H:
原来动力充足,加大皮带轮降频也能拖动,应该能省点,比如变频空调降频低速省点电。相当于换了一个小一号的电机。

网友I:
得看看电机电流是不多大了呀。

网友J:
各有各的理  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可以实际测一下 或者卡一下电流

网友K:
换小还省一点

网友L:
我觉得省电,转矩不变电流应该没有变化,频率降下来如果在基频以下的话,电压应该降下来,改变的应该是电机的功率,电机的功率变小了就省电了。个人理解,可能不对啊哈哈

网友M:
转速快了,同样时间产量高了,电耗就低了,就省电。

网友N:
只是相对来说,可能省了点,正好楼上说的,产量大了,但实际电机同一时间内并没省电,楼上有一同仁说得好,如果是大马拉小车,可能还真省了。

网友O:
如果把主动轮加大相应的从动轮转速会提高,如果对转速有要求,确实加大皮带轮就可以降低电机频率。

网友P:
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变频器在V/F模式下输出频率与输出电压成正比,因此是降频降功率。至于省电不省电要看降频降功率后能否满足负载要求,如果负荷大于变频器输出功率就会引起电机滑差增大,电流也会增大。

网友Q:
那估计原来是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R:
我也同意能量守恒的观点来看待楼主的问题。不省电。虽然转速降低了,但负载没变,转矩提高了。功率没变。如果用汽车的档位来衡量,相当于爬坡时没换挡。油门变大了,车速降了

网友S:
无论电机的皮带轮变多大,有功功率不变,可变的是无功功率。

如果你是大马小车,为了降低无功功率,还不如什么都不动,直接降变频的输出电压,某些品牌的变频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T:
你的负载没有变啊,皮带换大定是增加设备转速,省不了电的,本来变频器是节能设备,你厂这样搞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F:
问问你朋友,踩脚踏车时脚蹬的地方换个大齿盘,有没有省力。

网友S: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1、50HZ时负载的实际速度

2、变频降速后负载实际速度

楼上的说法没错:“踩脚踏车时脚蹬的地方换个大齿盘,有没有省力。”此时的车子除了自身的齿盘以外,没有配置额外的变速装置。
但楼主的情况是:电机先用大皮带轮将负载速度增加,然后再用变频器将频率降下来,这一增一降,最终的负载速度仍然保持不变,因此实际负载做功不会变。

网友U:
如果原来负载较小,换大皮带轮的确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换句话说省钱

网友V:
看来,是要看实际情况了;有条件的话,可以试验比较。

网友W:
直接换电机就更省了

网友X:
楼主可以实际量下啊,看看到底省不省。

网友Y:
这样做对电机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F:
他如果是把工频电源换上变频电源可以节约电力这个我赞成,但是换大皮带轮就可以省钱,我认为前提是在没改变之前马达输出负载很小才有可能会省电。

网友S:
我朋友开了一个小纺纱厂,为了省电,他把电机皮带轮统一换大了,告诉我说,这样到同一设备需要转速就不需要调到原来那么大频率了。

以上是楼主的原话,也就是说,负载先增速,然后再降速,负载速度维持不变,对于负载的一端来说,哪来的省电一说。
如果能省电,那我们今后选用变频器时,干脆先加电机皮带轮直径,本来应该是50HZ的频率,现在直径加大,负载速度25HZ就能达到与原来一致,难道这样一来就能省电?

网友Z:
电机皮带轮换大能改变电机转速?这是什么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Z:
电机皮带轮换大能改变电机转速?这是什么理论?
看看清楚,是同一频率时设备速度提高,不是马达因为换大皮带轮变快

网友AA:
力矩增大了电机电流也增大了,不会省电。

网友AB:
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机床工作台设计是用一台11KW的电机带动的,可是试车现场 却偏偏 带不起来 ,后来经过测算,传动比小了,没办法 换电机几乎不可能 ,只能减小主动轮的模数 才得到解决 .原来,这个图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是有人改动过的.

网友AC:
省不省电拿数据说话,改善前用电量,改善后用电量

网友J:
感觉 这是个  值得讨论的 问题

网友T:
回复 网友AC:
这是最直接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采用功率表测量就能说明问题

网友AD:
同意22楼说法

网友AE:
前后比较确实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如果换大皮带轮之前有测量过相关数值,那么现在测量比较一下就会得知省不省电,
如果之前没有测量,难道为了比较再把皮带轮换回去测量一次,大家觉得现实中可能吗?

网友R:
如果说省电了,那是不是就突破了能量守恒定律了?永动机就有戏了。嘿嘿

网友AC:
引用 网友AE:
前后比较确实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如果换大皮带轮之前有测量过相关数值,那么现在测量比较一下就会得知省不省电,
如果之前没有测量,难道为了比较再把皮带轮换回去测量一次,大家觉得现实中可能吗?
难道改善前没有统计数据?想当然的改善?

网友AF: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轻工业,负载轻,换到重工业就不行。

网友AG:
自我感觉良好就行了 !不要太打击他!

网友AH: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应该要综合生产效率和电能能耗的数据说话。
如果没说错,电动机传动皮带的线速度和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质量,在数值上是成正比的吧。
那么,同频率下,比如将电动机的皮带轮传动周长增加至1.2倍,理论上产品生产效率会增加至1.2倍,对比下电流的增加比例,就得到结论了。

网友AI:
原来搞过 产量提高了,老板高兴,没过一周,电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轻工业,负载轻,换到重工业就不行。
11kw电机,满负荷18kw,低吗

网友AJ: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让你朋友观察上两个月的电费有没少交不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AJ:
回复 网友AI:
那就是杀鸡取卵啊

网友AK:
回复 网友Q:
有做个试验的请举手?

网友AI:
这个看电机电流有没有增加,是不是在额定范围内!

网友AL:
大马拉小车可加大基本频率

网友AM:
这个实验做过了,根本不行,反而还会烧电机,我是在恒转矩负载上做的!总而言之,变频器节能一定要调速,但调速不一定节能,实际还得看用在什么负载上!

网友AN(2015-09-21):
感觉省不了多少。

网友AO:
负荷没变,其他也不会变

网友AP:
在原负载的前题下,电流不会增加多少,但速度个提升明显,从这个讲是会省电

网友AQ:
不省电!能量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