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现做一个系统,里面包括安全电路和一般电路,安全电路上的点走300的故障安全PLC。安全线路的DI有30几个,DO有10个,AI有1个。一般电路里DI有40个,DO有20个,AI有10路,AO有10路,要求要连到以太网通讯,请问需要不需要用profibus DP 还是直接CPU带几个模块直接走,大概选那几个型号的模块。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没做过,可直接选型安全型CPU带安全型IO模块,再在底板上安装普通的IO模块即可,至于以太网口,选CPU的时候可以选择有网口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我想问下,是不是不需要选两个CPU,一个故障安全的,一个一般的

网友B:
后面我觉得可以用扩展模块,

网友C:
选择安全型PLC即可,不必要两个PLC.

网友D:
带个从站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