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控制器

楼主(2015-08-21):
这块板谁有,想买一块,QQ1277369804

网友A:
淘宝上兴许还有的卖吧

网友B:
在网上找找吧,这里好像买不到,呵呵。

网友C:
EVS93  这个电机后带旋转变压器进行位置控制的,不要改参数,否则就麻烦了。
U、V、W的软排线都拆了?这难道也能有毛病吗。
什么毛病都能修好的,要修的话联系我,这个靠能修国产变频器的能力是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