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蓝海华腾V5-H变频器,没有报警显示,频率设定50Hz,按RUN键频率不上升显示0,但按M键点动,频率有显示电机正常转动。不知是参数没设置好还是cpu板坏了?诸位有遇到这种故障的吗?

网友A:
估计是工作模式不对。

网友B:
查参数啊,对比说明书,看频率给定通道等是否正确。

网友C:
参数是设置面板启动吗?

网友D:
以前正常的话,查查是否运行按键问题。

楼主:
运行命令给定方式原来设定的是端子操作,我已经改成面板操作了。谢谢2104176156及各位的帮忙!我又看了一遍功能参数表,控制运行模式是过程开环控制,开环主给定方式是A/1模拟量控制改成开环数字频率给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