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15-08-21):
FROM HOC HOEO K4X200 K2怎么理解?

网友A:
写数据,模块号,通道,数据,数据量

网友B:
看看手册from和to指令,一般都是用在模拟量和数据量转换的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读D-Net总线的输入点数据,32点的输入模块

网友D:
读缓存,模块号,缓存号,读数据字,读2个缓存。

网友E:
把1个固定值传送到N个地方,可以理解为把N个篮子同时放进或替换为一个相同值

网友F:
可以参照解释,再看指令说明。

网友C:
这个是三菱是读D-Net总线的输入点数据,32点的输入模块

网友C:
这个是长安铃木的天语生产线车体生产线程序

网友G:
你要结合这个具体是什么模块看程序,看下起始地址为0C0模块是什么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