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请问大侠们,伺服电机的指令单位(例如0.001mm)是不用输入到驱动器的是吗?是编程的时候,计算所需脉冲数自己定的值吗?

网友A:
是的,精度是你自己设定的,然后设定电子齿轮比和发的脉冲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這個不叫精度 而是脈衝當量 也就是每個脈衝相對的步距 此脈衝當量是經過電子齒輪比設定所產生的值

网友C:
认可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