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一点问题

楼主(2015-08-21):
如图,接触器K1右边加了个线圈符号,但是为什么在电机接地旁边也出现了K1的触点?怎么删除那些触点?我删除了的话那个K1旁边的线圈符号也删除了,我想保留K1旁边的线圈符号,但是不要在电机旁边多出那3对触点~求好心人的哥哥姐姐指导下,百度搜不到结果。

楼主:
那三对线圈触点是在电机旁边,中华工控网的图标挡住了,我想删除那3对触点,求大神们指导下,现在打雷了,好害怕~

网友A:
那个触点要的啊,拖到最下面,你会看到每组触点都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B:
什么软件画的?
是块吗?
有分解功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eplan 画的,那个线圈是软件自带符合里的

网友C:
点击线圈属性-显示-触点映像-选择无。那个出点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