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用三菱PLC的连续脉冲串指令:DPLSY K1000 K0 Y0,可以用D8140来读取实时的脉冲输出数量吗?

网友A:
呵呵,FX1系列和2系列的可以,FX3系列的当前值好像不是这个寄存器

网友B:
不同系列稍微有不同,看一下编程软件帮助特殊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C:
最好用定位指令,定位指令可以根据正反转实现当前值增加和减少。

网友D:
可以,但是这个脉冲数是不带方向的,也就是不分正负。

网友B:
FX3U,我记得程序里面我是用D8340,因为我要转换为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