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之前用的好好地,装了博途后就用不了了。

楼主(2015-08-21):
每次开机还弹出通讯设置窗口,打开帮助是 SMATIC shell

楼主:
在线等,急!。。。!!

楼主:
怎么也找不到原因,是不是要把博途卸了?

网友A:
好像是你的控制面板里要设置PG/PC接口,在那边更改下。有试过没有呢?

网友B:
有程序的话最好是重刷一遍试之

网友C:
装了TIA后重新安装下200的软件试试
记得在STEP7的时候,要先装STEP7再装200的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