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请问下大神们什么时候该用pid控制什么时候该用pi

网友A:
在我们大多数的控制系统中,如果精度不是要求特别高的话,PI控制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控制要求,PID控制虽说是理想的完美控制,但要三者配合好,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B:
对于压力、流量、液位的控制,由于这些参数的时间常数不是太大,反应较快,因此只需使用比例、积分(PI)作用就行了,但温度、成分分析参数,由于其时间常数大,滞后现象严重,所以一定要使用微分作用(D), 即PID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