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方差吗方差

楼主(2015-08-21):
请问大神们vd444中放的真的是方差吗

网友A:
直接敲击F1按钮查找帮助吧,帮助很清楚告诉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出不来才问的   我是说这样计算对不对    我怎么感觉不是啊所以问问大神们啊

网友B:
根据方差的概念检验。
嘿嘿,我是不懂指令,才这么想的。

网友C:
先搞清楚什么是方差

网友D:
两数字相减后平方,然后再开方,怎么感觉怪怪的啊,要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