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柜的问题!

楼主(2015-08-22):
如上图所示,这个无功补偿柜的一次图中,电抗器和热继电器有没有必要都要?

网友A:
我记得电容补偿柜的控制原理,就是刀开关下来,过了电流互感器之后,分配到保险丝,保险再进接触器,出来直接接补偿电容。这是低压侧补偿的一般方案。
难道楼主上面的图是高压侧补偿?高压我就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低压无功补偿柜

网友B:
补偿柜子不用热继电器的。

网友C:
是接触器吧!
这两样都需要

网友D:
没见过用热继电器的低压补偿柜。

网友E:
有种接触器带放电功能的,电容柜专用的,看外观类似带热继电器的接触器……

网友F:
目前山寨工程师特多,自然什么图纸都会有

网友G:
有用的,,,电抗是为了减少电容投退时对线路的影响,,,热继是为了防电容坏了,漏电造成空开跳闸 ,,都是有用的,,只不过现在都节约成本,少了不是热继就是电抗

网友H:
看你这个图纸是可以的,低压补偿这些都要有是最好的。。

网友I:
搁上都是有用的

网友J:
限流电抗器很有必要,否侧接触器发热厉害,易烧坏。。

网友K:
电抗器和热继都应该装。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一般见到的无功补偿柜要么是电抗器要么是热继电器,这样二者并存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L:
这个应该是设计院出来的图纸.一般都是需要的.有的为了节约也就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