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2):
请问哪位朋友做通过PC ACCESS与LOGO 0BA7的连接,数据映射是否是资料说的固定的V地址,Win7系统装PC ACCESS sp6报错装不过去,有哪位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我做过 200的数据库 与上位机组态软件的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有没有在Win7上装过PC Access,客服说只能装SP6,可在安装过程中总是报错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只在 xp上安装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怎么不用下  200smart的数据库  试试  应该也是免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XP sp3系统上装过,也用200CPU测试过,PC ACCESS sp6,上位机用Wincc7.2可以的。Win7上装了PC ACCESS SMART,LOGO的CPU搜不到,装SP6报错--Could not copy ICOMM200Silentmodemps.dll,然后安装结束,打开了只有PG/PC只有COM,没有TCP/IP。

楼主:
电脑与LOGO的通讯没有问题,感觉是在LOGO里面服务器和客户端设置TSAP和IP地址哪里有问题,我试了很多次,一直没有试通

网友B:
图片右上角的下拉菜单有两种选择,改变设置看如何。

网友B:
有些数据映射分配有固定地址,应该可以自定义分配地址,地址范围:0~850
另外,电脑要采用固定IP(与触摸屏通讯时 我采用的是固定地址)。确认、改变一下下图的设置试试
再参考LOGO编程软件中关于通讯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另一个连接是无线网络,ip地址应该不是问题,SMART昨晚我也试通了,就是LOGO搞不定,103305298,这是我的QQ,如果您有时间或者方便的话请加我的QQ

网友B:
7楼与8楼的回复是0BA8(V8),0BA7的通讯没有做过,看能否参考。
您用的LOGO!编程软件是V8吗?编程软件中有关于网络项目的帮助内容,其中含有V7的LOGO,请看一看。

网友C(2015-10-25):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搞这个与200通讯,请问您我只有ppi电缆线能通讯吗,能分享一下你宝贵的经验麽,谢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份 如何使用PC Access 访问LOGO!0BA7 的资料,上传了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B:
如何使用PC Access 访问LOGO!0BA7 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刚出差回来才看到,资料说的很详细了,我抽时间再测试一下,太感谢了

网友B:
不客气。这份资料来源于西门子,不会有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