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太大?

楼主(2015-08-22):
怎么传输图片时老是显示图片太大?

网友A:
不会吧上传图片单个文件不能大于1.5MB都不知道。

网友B:
剪辑一下也行

网友C:
上次好像有人刚问过,教你个小技巧,先用QQ传一下图片一般都会自动压缩的

网友D:
最大1.5M。

网友E:
照片打开方式那里,右键,点选画图,然后修改大小或者像素,直到小于1.5mb,保存,然后在选择上传图片那里,把快速上传勾掉,就OK了。

网友F:
图片不能超过1.5M容量

网友G:
显示图片太大的话,看是否超过了1.5M。

网友H:
用电脑自带的画图工具把它弄到1.5M以下再上传,网站有限制的,大了不行

网友I:
图片的话还是别整那么大,一般可以用QQ截图的形式存一下

网友J:
如果数量较多可以使用格式工厂。

网友K:
我已经分享了一个图片缩小专用软件,另开了一个帖子在【无所不谈】里面。

网友L(2015-10-23):
使用美图在线压缩一下,再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