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柜电流问题

楼主(2015-08-22):
我司一个补偿柜。七只30KVAR电力电容器。450V.需要多大的电缆线做为电源线。我想选择50平方单芯,因为仓库里有。因为电容器一般不同时工作。一只电容器电流大概38A左右。
请教大神。谢谢。

楼主:
照片不清晰。不好意思。对了变压器是630KVA的,负载150KW左右。其中100KW是电机等感性负载。50KW为生活负载。上面写的额定电流38.5A.额定容量30kvar.还有一个总容量471UF.不知什么意思?请大神指点。

网友A:
471uF指电容器容量是470uF.
额定容量30kvar-指补偿柜无功补偿容量是30kvar。

网友B:
铜线可以,铝线不行

网友C:
最好用70平方的线,考虑到感性负载用电量大,功率因数达来到时,所有电力电容器都投入运行时电流就到200多安培了,对于50平方的YJV或BVV电线在承受200多安电流时会发热相当严重,最好用到70平方的线。

网友D:
你就不会50平方导线2根并联供电呀?你傻还是咋滴呢?

网友E:
大点好些了

网友F:
不可以最少的用75平方

网友G:
最好是大一点,如果不想买线的话可以并联用50的。

网友H:
应当考虑电容全部投入时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了表情。采用50并联的办法。

网友I:
采用50平方并联使用。

网友J:
50平方建议做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