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2):
输出电流过大会导致变频器报oh吗?谢谢

网友A:
会报警的,而且你在变频器里也有设置电流限制值的。

楼主:
就是很奇怪,为什么我变频器在上电时没报oh,一运行不到一分钟就报OH,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变频器如果本身没故障的话,可能是负载的原因,希望楼主仔细检查负载是否过大导致的故障。

网友C:
上电时没运行一般不会报过流。

网友D:
变频器报oh,过热??

楼主:
对啊,报过热,而且是运行一分钟不到,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E:
应该不会一下子就过热,估计热敏电阻坏了,得维修

楼主:
报了几次过热,之后就再也没报了,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怕到客户那里又报了,各位大哥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啊?谢谢

网友F:
有的变频器带风扇检测功能,风扇有故障不转也会报OH。估计你的变频器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这样的,如果风扇不转,它会报风扇故障,不是报OH有点特殊

网友G:
有可能吧,有些简易的通过电流大小来判断故障的。

网友H:
看有没有接温度反馈啊?是否是板子有松动的地方或者风扇有问题了啊。

网友I:
oh过热 先查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