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2):
今天又碰到一个问题,柔板印刷机的自动套印系统拍照的输入信号用的是一个8线的旋转编码器,线路有15米左右,用于拍摄十字线,用的是8芯屏敝线,两边都接地完好。但印刷时十字线总是稳定不住,老向一个方向跑,费了功夫也没有查到原因,最后把一边的屏敝层接地断开,套印的十字线马上稳定了。不知各位是否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A:
屏蔽接地只需要接一端

网友B:
是的,另一端悬空。

网友C:
这个就是单端接地了,有遇到过,是一条光电控制的皮带,怎么都不稳定,后来断了一面的接地就好了。

网友D:
如1楼所说,抗干扰的屏蔽接地,只宜一端接地。

网友E:
不是有高人说了么,现在一般解决干扰问题就是不停的试着接地和拆接地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确实啊 我们设备也是 这样,大侠能说说原因嘛?

网友G:
很简单:如果屏蔽线形成了寄生回路,简单一点就是屏蔽线通过了别的电流,不干扰才怪了!
因此要求单端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高人说了么,现在一般解决干扰问题就是不停的试着接地和拆接地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I:
看看,长知识了,以前还没注意过这些

网友J:
是的,屏蔽线是一端接地,两端都接地形成干扰。

网友K:
小知识 ,大问题,这个可以探讨详细些,以前听前辈说接一头就可以了,以为他们是在偷懒表情,没碰过还真不知道会引起这样的隐性故障

网友L:
 屏蔽线一般是单端接地,抗干扰较好。

网友M:
成也是接地,败也是接地。

网友N:
长知识了。

网友O:
是两端电位不相等,行成环流了,产生的干扰。

网友P:
套印跑位很头疼啊,不过我还没遇到这样的故障原因,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谢谢各位,以前总以为接地吗两边接地肯定效果好,通过这次事情我才知道接地只须一端,而且我彻底知道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网友Q:
原来是这样,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R:
说出来也就自然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要一头接地的原因!也许你觉得两头接地没有多大的影响,有的时候就偏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