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按照本论坛教程。串口发数据 PLC接收 ,怎么就是不成功。求解

楼主(2015-08-22):
(无正文)

楼主:
按照本论坛 马乐 些的帖子 玩转485. 我的结果是

楼主:
回复 楼主:
P都没有啊。用作者的程序,串口调试软件也是一样的。前一个接收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自己做的试验。只显示AA 后面的没有呀。什么情况

网友A:
串口软件和plc编程软件同时都打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软件和plc编程软件同时都打开了?
不应该、同时占用一个串口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