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伺服问题

楼主(2015-08-23):
对伺服不太懂请各位大哥指教
产线 速度是0~60m/min ,对应0-10000,输出脉冲2000时,产线速度就是12m/min,  这产线速度是导辊的线速度,导辊由齿轮经过同步带和伺服电机相连,那电机转速是多少呢,这里面是不是要导辊半径来计算,但看程序里好像也没有半径这个参数,如何控制电机而得到产线的速度?谢谢

网友A:
同步带是什么可以百度一下,半径参数没有可能因为是固定值已经计算进去了。

网友B:
转速*圆周长就等于速度,至于半径,圆周长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C:
线速度,角速度,楼主可以回顾一下高中的物理知识哦

网友D:
你这里脉冲跟产线速度已经有对应了,控制脉冲就可以控制产线速度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