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3):
威纶E8000设置输入时可不可以设置为X?为什么有时设置好了却不管用?而且不可以设置为切换开关,只能是复合型的?

网友A:
呵呵;如果你是在屏上想操作PLC,PLC上对应的输入点是由PLC硬件上对应的点是否接通决定的;在屏上可以监控;
如果想操作,可以对PLC内部继电器及输出点来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你是在屏上想操作PLC,PLC上对应的输入点是由PLC硬件上对应的点是否接通决定的;在屏上可以监控;
如果想操作,可以对PLC内部继电器及输出点来操作;
哈哈,之前刚用这个的时候也吃过这种亏,输入x在plc上是要外围接线才可以的,在触摸屏上面可以用中间继电器代替,才会有作用的

网友C:
你习惯内部继电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