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楼主(2015-08-23):
我们这里的加热设备上的热电偶老是坏,一个月都换了5条,叫我找原因?请教大神

网友A:
是什么分度及型号的热电偶,工作温度是多少,损坏的现象是什么,是烧断?

网友B:
有可能是质量问题和利益问题引起的。

网友C:
这个要看是什么个坏法
是温度超高烧坏了
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D:
是热电偶内部开裂损坏还是外部引线断开损坏?

网友E:
一般是质量问题啊

网友F:
不看损坏的热电偶也得,去查看温度控制器或者变送器或者温度模块上的支持类型,然后核对公司采购员所购买的热电偶型号,是否匹配。

网友G:
以前情况如何,损坏情况怎样,是否采取过措施。

网友H:
是一直这样还是现在才这样?型号有否改变?商品的采购厂家变化了吗?

网友I:
使用环境有问题?或者质量有问题!

网友J:
会不会是不匹配造成的,也就是选型没选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分度及型号的热电偶,工作温度是多少,损坏的现象是什么,是烧断?
是不是热电偶超出测量范围而损坏。

网友L:
所谓的坏估计是内部探头断线,引起测不了温度吧

网友M:
对于这种问题真的很难回答,为什么坏?条件?损坏情形描述?

网友N:
最好能详细描述工作环境、使用条件,型号-----越详细,越好帮你找原因

网友O:
最好说明详细情况 才好判断

网友P:
应该是有原因,我们用几年都不会坏。

网友Q:
坏的是什么具体情况 呢?是超出测量 范围吗,或是根本就是质量问题呢?

楼主:
我这有六台加热的设备,除星期天白夜班都在用,温控器上温度一直升,一般判定这感温线坏

网友R:
情况不明,说详细点才好判断

网友S:
具体说说,是什么坏了,不能就说坏了.外人摸不清楚头脑,也就无法回答了!

网友T:
将问题描述清楚,才能给你最准确的答案。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这有六台加热的设备,除星期天白夜班都在用,温控器上温度一直升,一般判定这感温线坏

温度控制在多少度?

网友Q:
偶尔超出测量范围 ,或电缆有接地现象 。

网友V:
看看 温度测量范围 有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炉子

网友W:
你怎么知道他坏了呢?通过什么手段检查的?

网友X:
一般热电偶是不容易损坏的,你更换的那么快,你要把你的具体情说的清楚一些

网友Y:
怎么个坏法?

网友Z:
质量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利益问题,采购和你主管都拿了好处,然后就要找一个替罪羊交给老板处理,然后就问你为什么坏,请你分析一下?你分析不出来,然后主管就和老板说你不会用,然后你就没有然后了,然后采购和主管继续找下一个替罪羊。如此循环,程序进入死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U:
温度在160到180

楼主:
回复 网友Z:
老板跟采购说要买便宜的,你说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外观没有破损,接上温控器上数值显示一直在升温,到1000多度,就显示HHH

网友D:
我靠:在上海我看一下就知道原因了,其余地方俺不会跑: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