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3):
  工厂有一台阿尔法 93kw变频器使用中自停,经检查发现有正常显示,但是三相没有输出,拆机检修,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但是,该驱动为 6块 316j 集成驱动,检测电压都正常,只是略为偏高,5v升为5.45v,15v升为17v,316j输出电压27v,-7v正常。
  开始以为cpu板有异常,以为显示正常,无输出,有没有报警,试短接sc跟地,sc报警,六个信号输入在停止状态,直流为5.45v,启动则变为2.7v。。
   按照咸工的书籍,检查316j电压,一脚停止状态他说接近0,但是该机接近1v,不知正常否
  至此,维修无从下手,哪位大侠提示提示

网友A:
直流为5.45v,启动则变为2.7v。。

网友B:
应该是-5.45V变为2.7吧!

楼主:
现在问题在哪里?抓狂中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参数恢复出厂了没有?

网友C:
我可以修

楼主:
恢复出厂没用,会修的哪个兄弟师傅,你哪里的?我广西的,或许,你指点一下,可以付点指点费的哦

楼主:
 这台变频器已经修复,具体过程是这样滴:经过详细的抄板,重要的发现:这个驱动ic的第一脚,并不是与cpu板有直接联系,它跟5v电源有一个直接连接,经过一个基极稳压的pnp管接到5v,检查这个输出也就是1脚电压是0.9v,根据电路判断不应该是,吹贴片三极管下来,检测c极已经开路,换一个9012上去,接试机限流灯泡试机正常,至此,这台变频器修复成功,嘿嘿嘿,只要的问题在于,因为咸工的资料老是提示这个脚不能是高压(接近5V0),其实修复状态下,这个脚的电压是4.85v,也许是这个变频器个例,因为咸工的两本书都是指出,316j的1脚停止状态下接近0v,纠结于这个电压,耽误了一个月搞不好,差点在淘宝买一块新驱动板,900个大洋,晕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00493
建议看下这篇帖子。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另外,人是活的,不要执着文字啊,哈哈。

楼主:
  正是受到这个文章影响,所以才会怀疑才会疑惑,说真的,受到咸工的影响教育是挺深的,所以才会在这里说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