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开配电选择

楼主(2015-08-23):
18.5KW 风机,直接启动,空开和接触器使用多大的啊。50A 肯定不行,刚试过了,调空开。在选用方面,有公式吗》

网友A:
把速断保护调高

网友B:
用NM10-100/330系列80A三极空气开关就可以。

网友C:
选80A的吧,50A肯定太小了。

网友D:
选D型的空开 50A可以的 18.5的电机满载不超过40A的电流 选带延迟特性的电机专用空开 50A是可以的!

网友E:
主要是需躲过起动时的冲击电流,准确计算可能不是很方便;2楼、3楼的意见,或可参照;4楼所说的产品,不了解,不知有无具体资料。
另,风机厂家有不有推荐数值。

网友F:
选D系列的就可以。

网友G:
18.5的我一般都用100A的了。

网友H:
D系列空开选择63A ,接触器我建议用CJ20-100A的好些。

网友I:
用塑壳断路器带负载能力要强点。再说了,你的18.5KW的电机最好不要直接启动,直接启动的启动瞬间启动电流是额定工作电流的4~7倍,对线路及断路器要求都比较高。

网友J:
离配电室近的,还可以,远一点的就要用降压启动。

网友K:
我同意选D型断路器。。60A的就行。。

网友L:
严格意义讲选型很复杂,有些还要看开关的特性曲线,不过一般我们都是大概的选择

网友M:
应该选用电机启动型的,50A应该够了。

网友N:
直接启动的话,按照电机额定电流2.25倍选用断路器,

网友O:
100A空开,在安装个电机保护器,OK了。

网友P:
你选的是什么型号的你没说清楚,你说的50A那得看什么开关

网友Q:
50的用在15KW液压设备也会跳
风机电机空开跟接触器我一直都用63的,加点保护。

网友R:
星三角18.5用50A的塑壳是没问题的,直接启动适当放大,最多也就80A

网友S:
我用的是施耐德的D系列63A的断路器,到现在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网友T:
星三角降压启动。18.5KW用50A的空开问题不大。

网友U:
D系列属于电动机用空开,C系列属配电用空开,18.5KW选用D系列50A空开应该够了,楼主不放心可以选用D系列63A空开

网友V:
D型50A绝对可以,一般的电机电流约等于功率的2倍,18.5KW最大不超过40A的电流,50A  D型的感刚好。

网友W:
100A比较合适。

网友X:
建议不要直接启动这样造成电网的冲击,可以采用启动。

网友W:
超过10KW建议降压或软启动,18.5KW电机如果带负载启动,电流接近200A,空载启动的话,100A都紧张。

网友Y:
装上一个 100A的空气断路器吧

网友Z:
建议选用100A的,

楼主:
选择大一点得吧。d系列50的不行

网友AA:
至于吗.18.5KW就叫人家降压启动了,那成本不就大了好多了啊!直接启动没有多大的关系啊!保护做好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AB:
看你是选什么样式的空开。选D的吧。

网友AC:
50A也可以。选80A也可以。看电路如何做。

网友AD:
一般的空开都是配电线路保护型的,瞬时动作值是额定电流的10倍,而用在电动机线路中,要考虑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一般要求瞬时动作值在额定电流的13倍以上,才能保证在电动机直接起动时不跳闸。现假设电动机额定电流为40A,那么40*13=520A,如果用普通50A的空开,其瞬时动作电流是额定值的10倍500A,小于520A所以不能用,应该用63A或80A的空开。象DZ47等小断路器分B、C、D型,B型的瞬动值在额定电流的5倍以内,C型的瞬动值在5-10倍之间,D型的瞬动值在10-15倍之间。因此在电动机线路中应选用D型断路器,实际上普通的空开中也有电动机线路保护型的,其瞬动值一般整定在额定电流的13倍,只是许多人不知选用,一般的电器店也不知道有这种产品,因此市场上几乎没有这种产品,需要的话要向工厂订货。

网友AE:
14楼小笨熊说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