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流量计维修问题?

楼主(2015-08-23):
这个孔板流量计左右都有个阀门…也就是流量前和流量后说阀门,中间还有个阀门但是不知道怎么样用?求大神帮我下,这三个阀门怎么调流量计

网友A:
这是差压表,中间的校验时用

网友B:
这学名叫三阀组是差压变送器必备的附件,投用、切出、校准、维护、维修都需要它,中间的叫平衡阀

网友C:
同时把三阀组的左右阀,即高(+)、低(-)压阀关闭,打开中间的平衡阀,就可以观察和调整变送器的零点了。

网友D:
就是平衡用的!

网友E:
三阀组正常测量的时候是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把三阀组的左右阀,即高(+)、低(-)压阀关闭,打开中间的平衡阀,就可以观察和调整变送器的零点了。
也就是说…关闭左右阀,打开平衡阀,看是不是0压力,如果不是就校成0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学名叫三阀组是差压变送器必备的附件,投用、切出、校准、维护、维修都需要它,中间的叫平衡阀
长知识了!

网友F:
一般三阀组与差压变送器配套使用的时候,必须按照下面步骤进行:
先打开平衡阀,关闭二个截止阀,即可对变送器进行零点校验。操作仪表三阀组须注意两个原则: (1)不能让导压管内的凝结水或隔离液流失; (2)不可使测量元件(膜盒或波纹管)受压或受热;
操作三阀组的开的顺序应该是: (1)打开正压阀;(2)关闭平衡阀;(3)打开负压阀。
关的顺序与开相反: (1)关闭负压阀;(2)打开平衡阀;(3)关闭正压阀。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做法不正规
若变送器引压接口被脏物堵死了,这样校零没意义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您谦虚了
这东西不难,只要使用过,就知道点
其实
现实使用中,先开先关三阀组那侧的取压阀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保证差压差两侧压差不过大到膜片承受极限即可
虽压变能承受几兆帕基至几十几百兆帕静压,但差压测量膜片承受压差值不大,一般几百千帕甚至只有窄窄的几十千帕能力,一旦在高压环境中流量检测虽两侧能承受几十兆帕压力,但膜片压差变形只有几十千帕甚至几百、几十帕能力,若在日常维护维修操作中一旦一侧排污通大气,一侧还与高压介质接通,此时压变膜片承受几十兆帕压差变形力,压差膜片就会鼓泡甚至击穿损坏,所以要开平衡阀使膜片两侧压力相通,压差力零,保护仪表,同时校准、排污、维修、调零
对于灌隔离液、冷凝液流量压差变其三阀组平衡阀还有一好处、消除两引压管内介质隔离液量不同而引起的静压误差,此时把流量计最前侧工艺取压两手阀关闭,在不关闭压变三阀组正负侧取压阀前提下开启平衡阀,即可平衡正负引压管内隔离液通过静压平衡消除引压管静压误差
如测蒸汽流量中通常用蒸汽冷凝水做隔离液,但实际中由于保温、散热不同,两引压管冷凝水常难一致高度,造成引压管静压误差,可别小看这几公分水的压差引入,常能引起被侧流量与真值差几十吨甚至几百吨/小时的误差,加上引压管冷凝水长期静止没有流动交换,时间一长会变质,与引压管生成铁绣,变脏变质引起密度变化引入静压差误差,要排污置换新水,排污后两测引压管水很难一致,用平衡阀平衡一下能大大缩短变送器投用时间
其它介质流量测量排污维修与蒸汽测量实质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您谦虚了
这东西不难,只要使用过,就知道点
其实
现实使用中,先开先关三阀组那侧的取压阀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保证差压差两侧压差不过大到膜片承受极限即可
虽压变能承受几兆帕基至几十几百兆帕静压,但差压测量膜片承受压差值不大,一般几百千帕甚至只有窄窄的几十千帕能力,一旦在高压环境中流量检测虽两侧能承受几十兆帕压力,但膜片压差变形只有几十千帕甚至几百、几十帕能力,若在日常维护维修操作中一旦一侧排污通大气,一侧还与高压介质接通,此时压变膜片承受几十兆帕压差变形力,压差膜片就会鼓泡甚至击穿损坏,所以要开平衡阀使膜片两侧压力相通,压差力零,保护仪表,同时校准、排污、维修、调零
对于灌隔离液、冷凝液流量压差变其三阀组平衡阀还有一好处、消除两引压管内介质隔离液量不同而引起的静压误差,此时把流量计最前侧工艺取压两手阀关闭,在不关闭压变三阀组正负侧取压阀前提下开启平衡阀,即可平衡正负引压管内隔离液通过静压平衡消除引压管静压误差
如测蒸汽流量中通常用蒸汽冷凝水做隔离液,但实际中由于保温、散热不同,两引压管冷凝水常难一致高度,造成引压管静压误差,可别小看这几公分水的压差引入,常能引起被侧流量与真值差几十吨甚至几百吨/小时的误差,加上引压管冷凝水长期静止没有流动交换,时间一长会变质,与引压管生成铁绣,变脏变质引起密度变化引入静压差误差,要排污置换新水,排污后两测引压管水很难一致,用平衡阀平衡一下能大大缩短变送器投用时间
其它介质流量测量排污维修与蒸汽测量实质是一样的

很有见地 呀!

网友G:
这是检测流量的组件,不能调流量,传到智能表或PLC或DCS,再从或PLC或DCS输出到调节阀去调整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