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3.7KW报过热

楼主(2015-08-23):
我有台变频器3.7KW在运行一分钟不到就报过了几次热,之后就再也没报了,我怕客户那边用着又会报,求求哪位大哥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检查散热风扇,温度传感器和过热检测电路!

网友B:
是不是风扇有问题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风扇有问题不可能就报几次吧

网友D:
什么变频器,把风扇设置成一直开着试试

网友E:
查看下温度为多少度,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楼主:
我的光宝变频器…台湾的

网友F:
散热风四罩是否没拆下来呢?

网友G:
偶尔一次的线不用在意的

网友H:
应该是传感器毛病,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