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与市电转换

楼主(2015-08-24):
请教各位前辈,发电机与市电转换能不能只转换相线,零线不用转换,如果不能,只转相线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后果多严重?

网友A:
发电机组的零线直接接地的,我们都是不切换滴!

网友B:
如果不用220v电源,可以不转换,接地不良容易造成220电压漂移。

网友C:
切换开关是四极的,理论上是没事,实际就不一样了,安全第一,不要去省安全上的事

网友D:
本来发电机和网电的地线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E:
还是一块转换的好!

网友F:
对于单相220V电源而言,因为切换的时候,已经先断掉先前负载的火线了,再在接通另一种电源的火线,这个转换过程中,即使只转换单根火线电源,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样存在隐患,就是当前的电源随时可能因为线路故障而传输到未选择接通的那组电源中去,根源就是因为共用零线的缘故。

网友G:
有很多情况都是发电机零线不接地的,比如船用。我感觉还是不接地比较好接地不良容易造成220电压漂移。还是采用四极开关,隔离性好一点。但是开关要质量好一点。防止出现零线断路。记得以前有一个资料上说的,发电机零线不建议直接接地,防止出现问题。

网友H:
安全第一

网友I:
我们发电机输出只有3根相线(零地线和原线路公用)
所以楼主的顾虑问题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