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专用电缆吗?

楼主(2015-08-24):
设备上拆了两台LG的K7M-RD30UE,不清楚用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我用USB-232电缆连接PLC上的DB9口貌似连接不上,是不是还的用专用的下载线?

网友A:
人家通信口的格式你都不知道,咋连接啊

网友B:
弄一条LG PLC的下载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最起码你得知道人家的通许协议,引脚定义吧!

网友D:
电缆可以自己做,没有是不行的,usb转接器加上编程电缆

网友E:
太大胆太鲁莽了,弄不好PLC的编程口会烧毁的,应当使用互联网查询相关资料,还有先得弄懂使用什么软件进行编程。

网友F:
呵呵;USB转出的COM口还需要再连一条下载电缆才可以用,而不是USB转换线直接插PLc编程口上;

网友G:
你是怎么连的?

网友H:
楼主厉害,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网友I:
不需要哦

网友J:
这个不是随便连接的,弄清楚引脚定义 ,和通信形式。

楼主:
解决了,PLC的2-3-5对232的3-2-5,9600,E,7,1

网友K:
通讯协议  跟物理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