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寻址

楼主(2015-08-24):
是将VW60的值给VW20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将VW60的值给VW200吗
给你个YES.

网友B:
VD100存放的是VB10的地址,把VD100+50再放回VD100就是指针指向VB60的地址,上面做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100存放的是VB10的地址,把VD100+50再放回VD100就是指针指向VB60的地址,上面做法错误
你是说用加法指令不能用MOV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100存放的是VB10的地址,把VD100+50再放回VD100就是指针指向VB60的地址,上面做法错误
你是说用加法指令不能用MOV是吗
用MOVD指令就是直接操作VW50了。
要么你MOVD 60,VD100这样也可以的。

楼主(2019-06-05):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才是对的,我亲自测试了,的确是你所说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