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供电电压为110V的哪种压缩机 能把R404A R600A R14这三种制冷剂混合加入后可以正常运行的 求解?

网友A:
已不了解制冷剂的情况了;顶出帖子,看有不有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把帖子顶出来哦

网友B:
压缩机型号用MLZ开头的都可以使用,MLM开头D的用R2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说的也是丹弗斯压缩机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具体到某一型号的详细指标,比如家用型,高温型等什么的去百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