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不能合闸

楼主(2015-08-24):
断路器是用在船上的而且还是ABB的,出现不能合闸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ABB的断路器的合闸线圈是220V 会不会跟电压有关,有大师指点吗 ?

网友A:
往分的方向回扳一下,再合上试试!

网友B:
那就是说你的船电不是220伏的电压了,太低了线圈不会吸合的。

网友C:
那么,现在的电压是多少;之前合闸,是否正常。

网友D:
是不是已经跳闸了,往断开的方向扳一下,再合闸看看。

网友E:
是不是后面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已经跳闸了,往断开的方向扳一下,再合闸看看。
楼上的正解

网友G:
具体什么型号断路器你要说清楚

网友H:
和电压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I:
不会是跳下来,你直接往上合吧?要先向下压下,再向上才能合的上的。

网友J:
跳了之后要扳下来才能再合上去,如果有欠压线圈,欠压线圈上电压不够也是不能合闸的

楼主:
开关是EMAX X1B1250 R800 PR331/P-LI FHR NST,谢谢大家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跳了之后要扳下来才能再合上去,如果有欠压线圈,欠压线圈上电压不够也是不能合闸的

楼上的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L:
看看船上电压等级,直流还是交流等等

网友M:
断路器没有复位。

网友N:
要是在脱扣位,应先分闸再合闸;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失压,看看脱扣线圈有没有问题。还有看看是不是机构问题

网友O:
10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P:
应该是跳了,你没有复位.

网友Q:
原来开关是自己动作跳闸了还是认为拉闸
跳闸后需要再用力向下拉到分位,然后再合闸
拉闸后在合闸马上又自动跳闸就说明负载有问题
断开负载看看能不能合闸(确保开关无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失压问题 是因为频率导致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跳了之后要扳下来才能再合上去,如果有欠压线圈,欠压线圈上电压不够也是不能合闸的
说的对。多与欠压线圈有关系。还有就是储能什么的。另外船用开关控制电路有很多连锁电路的。如果有问题无法合闸。另外脱扣时,需要按一下分闸按钮,再合闸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