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西门子440变频器报A0503故障R0026母线电压显示为0,电压检测芯片为A788J,谁有这部分资料请给指点一下,该怎么修?

网友A:
多大功率的,确定是A788J检测电压的吗?

网友B:
快速判断法:拆除788J第13脚的一个外接电阻,用稳压电源给电阻下端(不要接在电阻上端)接上一个2.6V的电压上电,看故障排除没有,如果排除了,说明A788检测电路有问题,如果没有排除,看r0026参数显示多少,如果还是显示0,重写驱动板24C02数据。

网友C:
A0503是报警,不是故障。

楼主:
进一步检查发现A788J5脚供电只有1伏多点,看来供电有问题,先解决供电问题,驱动电路电源也不正常,正6伏,负3.8负,偏低,并且6路供电都偏低。

网友D:
参考: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690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7244
帖子里有15KW的电路图,可供参考。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应该就是788及其周边电路。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帮忙,照2楼朋友说的方法试了一下,R0026还是显示0电压,看来要重写24C02的数据了,可是我的机器是55KW的,谁有24C02的原始数据给传一份,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感谢回复,请问你有西门子440 55KW的机器24C02里面的原始数据吗?

网友E:
首先A503不是故障,母线为0检测或者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程序问题,现在谁有24C02的数据给一份,万分感激。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以前有过,不过程序没坏就没备份,你就阿咪陀佛求佛主保佑吧

网友A:
我有,无偿奉献,不用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无偿奉献,不用谢!
好人!
关注结果。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无偿贡献数据,机器已经修好了,是开关电源芯片L4978损坏,更换后一切正常。该芯片是把24V直流变为15V直流,结果检查发现15V电压偏低,断开15V后面负载,电压还是偏低,该芯片外围零件很少,只有几个电阻电容,检查电阻电容正常后,换了块芯片,工作正常了。再次感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B:
L4978?你修理的是什么系列的,我怎么没有看见过M440有L4978芯片?你修的是6SE70系列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注意哪个系列的,是440系列75KW的机器。

网友F(2016-06-26):
那位朋友有西门子6SE6440-2UD31-8DB1   18.5KW数据24C02,能否发一份,机子卡在这里找不出问题,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一步检查发现A788J5脚供电只有1伏多点,看来供电有问题,先解决供电问题,驱动电路电源也不正常,正6伏,负3.8负,偏低,并且6路供电都偏低。
足以说明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G(2016-11-04):
请问有西门子MM430 45KW 24C02 数据吗?

网友H(2016-12-06):
回复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 你 我的我一台90kw的也是这种情况   监视电压检测为0v   , 启动就报警F0003  788换了好几个了 786的电压10到16脚都正常 程序芯片也换了 最后装机上三项电 还是一样的故障 680k的店主也换了  100k的是好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是多少kw的  我有一台430   90kw  同样的问题

网友I(2024-01-29):
回复 网友A:
大哥  这HEX文件咋整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有,无偿奉献,不用谢!
这是一个错误的数据。鉴定完毕。

网友J:
A788j是升级版线性光耦,当输入侧、输出侧的5V供电正常时,输入侧信号为零(或短接输入端进行测试)时,12脚为模拟量输出端,此时应为2.5V(注意基准电压输入端11脚接5V时);13脚为整流电压输出端,此时应为0V;14脚为OC报警输出端,外接上拉电阻,此时应为5V。
788的状态与好坏,很容易检测和判断的。12、13、14为三个信号输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