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请问使用连续脉冲指令(DPLSY)让伺服电机连续运转,一定时间后伺服电机的启动条件OFF,这时候能不能用原点回归指令(ZRN)来让电机回到原点位置?

网友A:
不行吧,原点用在定位控制

网友B:
可以执行回原点指令,回的位置和你外部的近点狗等信号有关系。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和原电传感器的位置有关

网友D:
执行回归原点与你走了多少无关,只与极限开关、近点狗开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