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最近在做伺服驱动的控制问题,刚刚接触,有很多问题都不懂,请问一下编码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与PLC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的理解是PLC发出的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而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动作,编码器是与伺服电机连接到一起的,检测伺服电机的动作情况,通过PLC的高速计数器检测自身发出的脉冲数,以实现控制系统的闭环控制,请问这个理解正确吗?

网友A:
不是全对,大方向没错.编码器中装在伺服电机上构成半闭环控制

网友B:
编码器和驱动器是一个闭环。

网友C:
编码器是伺服电机自带,反馈给驱动器,属开环控制系统。那如果你有第二位置编码器用来检测实际的位置量反馈给PLC或者上位机,属闭环控制。

网友D:
编码器是反馈到驱动器的,而不是PLC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难道编码器只能反馈给驱动器,不能给PLC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编码器必须连接到驱动器,若要反馈给PLC,PLC可以从驱动器中获得.

网友F:
你所说的编码器应该是指伺服本身的那个编码器,它连接伺服驱动器构成半闭环控制,若想全闭环控制须另加实际位移传感器,如光栅尺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是伺服电机自带,反馈给驱动器,属开环控制系统。那如果你有第二位置编码器用来检测实际的位置量反馈给PLC或者上位机,属闭环控制。
建議你再重新學起

网友G:
回复 网友E:
PLC有編碼器的接口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所说的编码器应该是指伺服本身的那个编码器,它连接伺服驱动器构成半闭环控制,若想全闭环控制须另加实际位移传感器,如光栅尺等。
在全閉的控制模式下 這叫外接編碼器(光栅尺)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這叫雙閉 此時編碼器僅做參考用不參與控制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當然可以接到計數器 只不過由驅動器模擬編碼器的訊號給計數器 當然只是告知位置 並未參與控制

网友H:
回答好专业,学习了

网友I:
温习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