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由于偏远,拉过来的三相电低的时候只有320V这样,设备不能正常工作?这样需要加什么样的变压器呢?

网友A:
先并联个电容柜子上去,看看电压会不会升上来,再不行就要加三相升压器。

网友B:
三相升压器

网友C:
指标要治本,偏远?有多远?是不是接的农网变压器?是不是使用了超小截面积的导线或者与负载功率不匹配的铝芯导线所导致的呢?
楼主的设备总功率有多大?如果实在是没办法改变供电线路或者供电环境,只能花费巨额资金购买三相高精度稳压器。

网友D:
320v电压是启动设备前还是设备后?如果是启动前那就要加变压器或者稳压器了,如果是启动后的话那就是电缆小了。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网友E:
油浸式稳压器

网友F:
你的设备功率多大,变压器多大,距离多大,变压器在你之前带负载多大,这些一概不知,怎么给你支招呢

网友G:
320V,确实有点低了,一般的工业用电都有400V左右呀,看来楼主所做的设备是偏门呀!

网友H:
不知电压是否稳定。
看回复,大致方法有,改善电网、加电容补偿、增加调压器或稳压器等;还有就是采用电压适应性强的设备。
具体方案,要看现场情况。

网友I:
三相升压器。

楼主:
总功率在30KW这样,电压不稳定,低的话就是300多,我问了电子稳压器说是要高于380V才能保证稳压在380呢

楼主:
起始具体的情况也是不知道呢?就是客户说现场电压低,也就300来伏,要怎么解决?因为设备中有伺服系统,所以对电压要求要高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什么电子稳压器?你要找线圈式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才对的呀。什么低于380V就不能稳压了?请看图片:

网友J:
你与供电部门联系一下,问一下:“现有变压器是否有档位?如果有的话,叫供电局专业人员叫来把档位调整一下,至于怎么调供电部门知道的。”一般来说变压器都三至五档可调整的。

网友K:
降到320v已经很严重了,要认真检查下原因,不能认为加一变压器就能解决。你30KW的功率如果是变压器容量或线路压降引起的,加变压器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主功率设备允许320v正常工作,仅仅因为伺服控制可以单独加一个小变压器为控制电源供电。

网友F:
变压器容量足吗?
还是线路太长或者太细了?

网友L:
320V的电压太低了点吧,让供电局的人搞定。

网友M:
1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N(2015-10-09):
加台ups吧

网友O:
第一线要够粗,二有没有多余的线盘成一圈一圈的放在一起,不能圈起来拉过来的线要直,否则压降很厉害。

网友P:
只能加稳压器